请教ARM+linux系统外部看门狗选型

楼主(2012-09-07):
大家好,我现在在Maxim 和AD选型看门狗, 但没选到合适的,有点着急,所有跑上来问问?
由于ARM跑linux,我们系统启动要27s,所以看门狗要求如下:
1.上电复位
2.看门狗timeout 大于40s(或者有的看门狗带启动延时大于40s的)
问题:我现在找到MAX6373,他能满足第二条,但是没有第一条的上电复位,而带上电复位的timeout时间又不够,很少有大于30s的看门狗。
所有我想问一下大家在ARM上跑linux如果要用外部硬件看门狗,一般选什么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A:
linux我见得多了,很多都用max706xxx,sp706xxx之类的,
我认为在linux内核中应当有喂狗程序啊,不然我的那群搞linux的兄弟们不烦死。

网友B:
用CD4060搭一个看门狗电路,也很简单的啊
时间长的基本上都这样弄得,成本也低,IC资料有推荐电路

网友C:
我们跑Linux,Android,WinCE,启动都很慢,没有用外部看门狗。
能否在MX6373那加个阻容实现上电复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选了一个MAX6730的,感觉基本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x706 watchdog timeout为典型1.6s,我对linux内核不懂,不过watchdog要喂狗的话是通过IO口实现的,Uboot到很容易,内核喂狗至少要IO口的驱动,不知道在内核正常启动或正在启动时,能不能有个东西控制IO口定时喂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