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学习型红外遥控,对于不同载波频率的疑虑,请教。

楼主(2012-09-07):
对于学习型红外遥控,若选用38K的一体化接收头设计。那么当所要学习的遥控不是38K,频率不一致时,可以实现对接收到的载波进行学习吗?

网友A:
不是38K应该要做另外的接收处理。看看这个:
http://www.51c51.com/TEST/XL400/hf.htm

他们是采用非38K接收管做的。

楼主:
如果楼主想将需学习的遥控码解码的方式学习就复杂了,通常的作法是收到什么码就用其时间值0或1保存,不管是38K载波还是其它,然后同样的时间间隔发出。 ...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想这么做,想做一个遥控控制大部分家电。
现在面临的问题:
1、家电遥控的编码方式可能是脉冲位置式或脉冲宽度式
     如果是脉冲宽度式就可以直接计算其脉冲的宽度来确定编码,但如果两种编码都要实现就有点麻烦了。
2、家电的载波不确定,自己做的遥控可能是38K的,但家电的不一不定是38K了。这里又有困难了。
以上两点不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1。脉冲位置,脉冲宽度都可以用定时器将0或1量化吧,这样直接还原即可。
2。应该要用非38K的接收管,不然别人专业做这个的应该早想办法解决了,当然还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B:
类似录音回放原理

网友C:
目前的遥控器都是近距离学习任意载波,远距离学习任意载波的遥控器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