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的WDT问题

楼主(2012-09-07):
最近用mega128A做了一个产品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了死机 但是就不见EDT起作用,程序中是开了WDT 的,如果不喂狗会重启,但如果死机却不会重启,死机后显示液晶定格,按键(单按键)无效,只有断电才能恢复,谁能解释一下,并给出解决方案?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外部11.0592晶振。
#include        <avr/wdt.h>
wdt_enable(7);//启动WDT
wdt_reset();//喂狗
死机后等几分钟也没有反应。

网友A:
先验证 LZ家 的 狗是否 正确 使能

楼主:
已经说了,不喂狗会重启,说明WDT已经生效

楼主:
就是死机不能重启,应该是死机了,液晶屏定格,按键无效,差不多就是死机了,可这时WDT就无效了

楼主:
死机是外部强电流造成的,没有外部干扰,WDT可以正常工作,取消喂狗语句就会重启,可是外部干扰后死机,WDT也跟着死了

网友B:
你这个是内部狗吧?单片机死了,狗噎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