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个48V输入1.8V左右输出的芯片

楼主(2012-09-07):
求个48V输入1.8V左右输出的芯片 电流只要能把3157工作就可以,体积越小越好,电路简单就好,还想问下如果直接用电阻降压,效果怎么用主要是给SJM3157供电,以及控制脚电压。请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电阻降压是可行的,但静态功耗会大点

网友B:
要简单个头小就LDO
LT3012
IN 4-80V
OUT 1.24-60V ADJ
IOUT250MA

网友C:
LZ居然想用电阻降压,不知道计算过功率损耗没有;撇开功率损耗不谈,这么大功率的功耗需要用多大功率的电阻,这么大的功率电阻的体积多大?
去PI,TI的官网搜一下吧,很方便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此IC,XL8001,

网友E(2012-11-03):
可参考下TI的支持60V输入的LDO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7a1601

楼主:
还 是没解决

网友C:
3L不是给了IC型号了吗。。。。
8# michaelyuan2013

网友F:
可以到TI官网上查有关的LDO或降压BUCK电源

网友G(2014-04-11):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颗,输入60V   静态功耗30UA

LZ是提供芯片还是提供电源模块,sense是作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