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请教如何将多个元件封装成一个元件

楼主(2012-09-07):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成熟的块电路。
原理图部分直接拷贝过来就解决了。
但是PCB部分考过来是不行的。
怎么能将多个元件封装成一个元件呢??
各路大侠出出招。。

网友A:
“多个元件封装成一个元件”
啥意思?

PCB也可以直接拷贝过来呀

网友B:
powerpcb 在工具里有个REUSE,ALLEGRO 有个模块,都可以方便的实这个功能!

AD6.。。?还是算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reate snipp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