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失调电压是否可以被放大?

楼主(2012-09-07):
请问 失调电压是否可以被放大?
如果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3mV,那么我放大10倍,是不是输出失调电压就有30mV了?

网友A:
“失调电压”是指输出为零时的输入偏差,是器件的参数之一。可见,若输入为“失调电压3mV”,可能输出恰为零。

网友B:
失调电压是指:输入Vi=0;存在一定的输出电压Vio。
为了使运放的输出电压为零,在输入端加的补偿电压即失调电压VIO;Vio被等效成一个与运放反相输入端串联的电压源。必须对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施加差分电压,以产生0V输出。即
Vio=-(Vo│v=0)/Avo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说的不对了啊

网友C:
2L是对的,LZ也是对的;P
Vo = [ (V1 - V2) - 失调电压 ] * Af;                      -- 注:失调电压可正可负

1. 当 (V1 - V2) = 失调电压时,Vo = 0;               -- 即2L说的:“失调电压”是指输出为零时的输入偏差。
2. 当(V1 - V2) = 0V时,Vo = - 失调电压 * Af;     -- 即LZ位的假设。

网友D:
6楼概括的很全,所以Vos是uV级别的高精度运放才有存在的意义啊,当然也只是处理直流信号,如果是交流信号,就不需要看重这个参数了。

网友A:
一般只讲“输入失调电压”(简称失调电压)。由于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很大,所以“输出失调电压”可能早就过饱和了。

网友E:
放大器的偏置电压=(1+Rf/Rs)*Vos+Rf*Ios
Vos为输入偏置电压,会一起被放大的,如果电路中的放大倍数很大会有所表现的

网友F:
如果是交流放大。。。。

网友G:
“失调电压”是指输出为零时的输入偏差.
也就是说, 如果输入为零, 相当于输入端有个“失调电压”, 于是经过运放, 输出就成了n倍的“失调电压”, 因此“失调电压”是会被放大的

网友H:
如果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3mV,那么我放大10倍,并且输入电压相等,那么输出失调电压就有30mV了。

楼主:
to:xxlin1984 HWM
如果说失调电压也可以被放大,那么如果我反相放大50倍,但输入电压为0,Vi+端接地,这样的话V1-V2 = 0。是否意味着Vos被放大了50倍呢?

网友A:
to:xxlin1984 HWM
如果说失调电压也可以被放大,那么如果我反相放大50倍,但输入电压为0,Vi+端接地,这样的话V1-V2 = 0。是否意味着Vos被放大了50倍呢?
引用 楼主:

未必,这要看具体放大器形式。如果是正比例放大器,确是如此;但若是反比例放大器,则不然。

楼主:
比如此电路图呢,HWM

可以算出,Vos被放大了多少倍吗?

网友A:
to 16L:

这是反相比例放大器,其低频电压增益是-R5/R6,而其失调电压在输出的反映是-(R5+R6)/R6。

楼主:
放大了51倍吗?

网友A:
放大了51倍吗?
引用 楼主:

是的。

网友I:
用自稳零放大器,ADI 的如ADA4638,Vos几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