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51单片机与1602液晶的电路图,万分感谢

楼主(2012-09-07):
拿不准怎么焊接电路,网上这样的图也很少,求大神

楼主:
这货又来做广告 2# ystlm

网友A:
1602液晶的电路图,用360搜一下,网上一堆堆的

网友B:
建议你用Cypress的MCU,库里有直接的模块,边程序也不用写,直接调用库函数,并且,数据线只需要4根

网友C:
我一般是4条数据线,3条控制线

网友D:
这种图太多了,上网或看看书吧!

网友E:
http://wenku.baidu.com/view/d6b0610af78a6529647d5349.html
给个链接你,网上电路图很多。自己尝试去焊接一下……祝你好运

网友F:
发个给你!P0为数据口的,我用的是TS2040的模块,也就是4行每行20 个字符的,和1602是一样的,只不过1602只能显示两行,每行16个字符!线路图是一样的!

网友G:
1# sdnumcu   这个是你想要的吧

网友H:
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I:
这个接线比较少

网友I:
例子程序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