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短路问题, 电源与地的阻值一直下降

楼主(2012-09-07):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电源(特别是上电瞬间),看是否符合器件要求。

网友B:
如果有外部连线,要加ESD保护措施,楼主遇到的现象说明器件损坏了。

网友C:
继续上电,怕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D:
找到损坏的器件位置 看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 或者这个芯片有什么特别的 不要着急 办法总比问题多

网友E:
LZ,最好是把你能非保密的信息全放上来,原理图/PCB/细节照片等等(无论你认为是否认为有问题),问题描述得越详细,解决的可能性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