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流测量

楼主(2012-09-07):
之前没做过测量电流的东东,现在要做个漏电流测量的电路如下
参考的电路搭起来之后测量不对 ,
现在有问题求解决,谢谢诶
c11,c12用多大电容,
运放lm324单电源供电同向端电压提升2.5v,输出万用表测量只有直流2.5V ,没有交流

网友A:
个人建议,先看看运放的共模电压是多少,有咩有高于2.5V
另外C11不小于10UF,C13不建议装,当然跟里面的电阻也有关系!
不知道你漏电流是在哪个数量级,个人不建议这样做,如果漏电流比较大的话直接使用互感器隔离检测,如果漏电流比较小的话锰铜丝采样,待信号放大后再做处理。但是如果锰铜丝采集的话D5,D6就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