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管的安全运行区域SOA的问题

楼主:
我一直不太懂SOA怎么用,比如这个TIP120的SOA,
饱和的时候,VCE不应该固定在2~4V吗?怎么还有10甚至100V的情况呢?

另外,设计时看SOA需要注意什么呢?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2012-09-07):
所谓“SOA”就是曲线所包含的左下部分区域。器件的Ic和Vce处在这个区域内是安全的。

网友B:
可能楼主的概念上没有弄明白.
这个图, 并没有说饱和的状态. 是所有可能的状态.
如果 VCE是 4V ,那么通过 4V 的横坐标, 找到最大允许电流 50A.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三个不超过:1、电流不超过。2、功耗不超过。3、电压不超过。

楼主:
感谢3L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