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用IAR软件编译好后不能下载到单片机里

楼主(2012-09-07):
经检查JTAG是好的,驱动也装好了,但是当下载时却显示找不到硬件设备,请高手指点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板子下载口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USB转JTAG型,即msp430uif仿真器,接口是正确的

楼主:
高手请指教

网友B:
嗯,这个问题在产品开发的调试阶段会偶尔出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1.可能是你的调试线与JTAG接口没有接触好。2.可能是系统工作的晶振被烫坏了。3.最坏的情况就是你的MSP430单片机在焊接的时候被烫坏了。
     以上三种情况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你试试吧!

网友C:
能仿真就能下载程序,

楼主:
嗯,这个问题在产品开发的调试阶段会偶尔出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1.可能是你的调试线与JTAG接口没有接触好。2.可能是系统工作的晶振被烫坏了。3.最坏的情况就是你的MSP430单片机在焊接的时候被烫坏了。
     以 ...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之前也出现过一次,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理它自己又好了。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真不知是怎么了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板子吧!可能是板子上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D(2013-09-30):
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E:
使用BSL下载或者改用CCS

网友F:
感觉应该还是接口问题  楼主

网友G:
应该还是虚焊或者是接口线序的问题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