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MOS控制电路存在什么缺陷。

楼主(2012-09-07):
这个电路有哪些缺陷呢? MOS管很容易烧。输入3.3V  1.2V输出大约 峰值1.5A  有效值1.1A   图中那个是画反了  MOS是集成的 一个整体有 NMOS and PMOS
PMOS Ids 貌似为2A
肖特基二极管没有装。
控制波形如下  蓝色是NMOS控制波形  黄色为PMOS控制波形。

网友A:
两个MOS管 上面是P管 下面是N管 N管的寄生二极管方向画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画反了。

那个是集成的芯片 估计别人给画反了

求解我的问题。

网友B:
控制波形还算正常, 恐怕下管就是没有接对, ds 都弄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集成在里边的  可能是画错了。。

:L    我问 的 问题是

导通电流测试方法

楼主:
:handshake 来个人啊。怎么测试那个ID呢

网友C:
看波形,电感充电时间长,放电时间短,续流主要靠寄生二极管。

网友D:
测一下MOS管的D极,有可能是开关间隙的电感的感应电压导致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