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07):
用 c51编译一个程序,出现了警告信息:
d:\BIN1\NS9F2.C(2995): warning C182: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警告该语句有问题,strncpy(siobuf,fz17,8);我是想把数组fz17[]中的unicode码拷贝到串口发送缓冲区的。

uint code fz17[8]= {0x624b,0x673a,0x53f7,0x7801};

请专家指点该用哪个函数,哪本书里介绍这些函数?谢谢。

网友A:
指针不匹配。

楼主:
请2楼老师详细说说好吗?

网友B:
还是那句话:80%的问题源于c语言。
你siobuf的类型我猜是uchar

网友C:
是不是 strncpy 定义里的
两个指针的类型和应用中的不匹配?

网友D:
C51中的strncpy 的原型是char *strncpy (char *s1, char *s2, int n),你的fz17数组是明显16位的,当然要出错

楼主:
谢谢4、5、6楼,用dos版C51是可以的,我再试试。

楼主:
在数组fz17里,4个16位数,我按8个字节处理不行吗?

楼主:
向各位汇报:将uint code fz17[8]= {0x624b,0x673a,0x53f7,0x7801};改为
             uchar code fz17[8]= {0x624b,0x673a,0x53f7,0x7801};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E:
uchar code fz17[8]= {0x624b,0x673a,0x53f7,0x7801}
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虽然你的编译器不提醒你。

楼主:
我试了 uchar code fz17[8]= {0x62,0x4b,0x67,0x3a,0x53,0xf7,0x78,0x01} 和
uchar code fz17[8]= {0x624b,0x673a,0x53f7,0x7801},虽然编译都能通过,但改为 uchar code fz17[]= {0x62,0x4b,0x67,0x3a,0x53,0xf7,0x78,0x01} 才正确。谢谢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