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尾数跳动解决办法

楼主(2012-09-07):
在使用单片机开发产品时,经常会遇到把温度、电流、电压等值显示的问题。测量的值会有一些抖动,这样在数码管、LCD显示计算结果的时候,就会出现尾数闪烁的问题,或者说显示值尾数跳动的问题。有很多的办法可以降低尾数跳动的频率和范围,如对ADC这类,可以是用多次测量求平均值的办法,使得测量值更加稳定。还有比如说简单的数字滤波,如中位值滤波法,中间值平均滤波法等。但是这几种办法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尾数跳动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让显示值更加稳定,给用户更好的印象

网友A:
让输入量不变
长时间刷新
不显示尾数

网友B:
LS说的比较合理,刷新慢点会好的

网友C:
先把你的Vcc搞稳定了,再来谈你这个问题。

网友D:
使用中值滤波

网友E:
使用滤波的方案

网友F:
弄清是输入变,还是电路引起的变。
如果是输入变的话,可以直接跳过。

如果输入不变,测得的值还变:
看你可以接受(输入不变时)多少位(多少值范围内)变化,
如果超出了,查参考,查电压,查温度补偿,

软件(不熟)
去掉一些不可能的异常值,如:你的温度是慢慢变化的,却突然变化了好几度这个值就要丢掉了,

另:如果设计参数要求是2位小数,你的电路最好比这个要求更高,如果你的电路也按照2位小数的要求来做,最后调试时,头痛的还是你自己。

至于:平均值之类的,只是减小变化(动态变化、瞬时变化)的最大值。不跳了,但是采样量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