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朋友知道下面IC 有什么功能? 什么型号?

楼主(2012-09-07):
ic, dc, hd, ip, se
求助!   哪位朋友知道下面IC 有什么功能? 什么型号?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   我描述下该IC          8脚DIP 封装,     引脚分别为  :
   IN       OUT
  SHDN   OUT
  SET    FAULT
  GND     CC

没有电子档,   线路为 1.5v  输入 到 MAX1674 低压升压转换模块 然后输出 就接入此ic    IN端,后由out端输出,  不知是稳压作用 还是DC-DC  作用,  若知道此系列ic型号就好查了,   那位大虾见过请帮帮忙,谢啦!

楼主:
急啊, 求助

网友A:
图片用高级回复中的上传附件就可以了 传上来看看

楼主:
PROTEL99    画的,附件好像不支持 sch格式。

楼主:
此ic  的功能和型号不清楚,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