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 region LR_IROM1 size(131996 bytes) exceeds limit (131072 bytes)

楼主(2012-09-07):
Keil编译后出现Load region LR_IROM1 size(131996 bytes) exceeds limit (131072 bytes)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提示代码超出容量了,选择更大些IROM的型号,或者精减代码。

网友B:
修改你的scatter,同时保证你的存储器满足你的scatter。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scatter在哪?如何修改?

网友B:
在你的工程设置里面有,scatter怎么改可以参考arm链接器的官方文档,或者你找到之后发上来我给你看看。

楼主:

不支持这种格式的,能不能加一下我的QQ 790685568,拜托啦

楼主:
不支持这种格式的,能不能加下我的QQ790685568 拜托啦

网友B:
我加你了,最终解决问题还是得靠你自己,你也可以查查我以前在这里发过一篇翻译scatter(分散加载)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