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注释

楼主(2012-09-07):
刚看到的,哈哈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r_uart.h"

uint8_t USART1_receive_data = 0,USART2_receive_data = 0;

uint8_t USART2_receive_buf1[1024],USART2_receive_buf2[1024];

__IO uint16_t USART2_receive_index=0;  //严重注意:这里一定要至少16位的,晕,找了半天错。

__IO uint8_t USART2_receive_flag1 =0,USART2_receive_flag2 =0;

__IO uint8_t USART2_receive_buf_sel = 1;

网友A:
楼主想问什么问题?

网友B:
注释有些特别, 但是作者很大的教训的体现.
上面的 buf 缓冲区大小达 1024, 如果指针是8位, 当然会出问题咯

网友C:
__IO 在驱动中使用是合理的,应用程序中不建议使用,建议直接使用 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