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帮忙!晶振窜扰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2-09-07):
单片机的时钟晶振窜到主谱高频信号了!单点接地!还有布线的时候不要和其他的信号线靠太近!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晕死了!怎么弄就是互相调谐了!窜到高频!有试过晶振输出串电阻会小点但是还是无法完全消除!

网友A:
晶振布局不要离CPU太远

楼主:
这点晓得!谢谢!想问下这样对窜扰有帮助吗?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B:
楼主最好说的详细一些,高频信号频率多高,功率有多大,干扰的现象是什么,是互调还是杂散,晶体靠近高频电路中的哪些线

楼主:
15GHZ.功率20dBm。干扰就是在通信带内窜扰。晶体是数字单片机的驱动晶振。

楼主:
只要驱动晶振晶振不工作就不会产生窜扰!

网友C:
换个无源的晶体试一下,带驱动的 电路本身都会存在辐射问题,屏蔽盖可以屏蔽一部分  但是难说从晶振引脚会有辐射的     我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在晶振引脚串瓷珠试一下  另外两脚之间接电阻    。。。。。。。。。。。。别说我流氓哦

楼主:
我用的就是无源的晶振啊!还有晶振两脚之间连电阻是不能少的,不然震荡会不稳定!引脚串电阻会比磁珠好用

楼主:
带驱动,是带驱动电源吗?

网友D:
上晶振区域的原理图。

楼主:
这是单片机驱动!

楼主:
这是通信基带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