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率放大器与音频电压放大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9-07):
(无正文)

网友A:
音频功率放大器  一般它既放大电压也放大电流,主要是放大电流。可以直接驱动喇叭
音频电压放大器  它主要是放大电压信号。输出电流电流较小,一般不能直接驱动喇叭
如一个4R3W的喇叭要将它完全驱动电流要SQRT(3/4),音频电压放大器如用普通
运放放大的话其输出电流也就几十mA,不足驱动。其放大后的电压要再经过功率运放
LM386,TDA2030。。。或分立元件之类功率放大输出驱动喇叭

网友B: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出是有一定的阻抗匹配的,一般输出功率确定,并且输出阻抗确定,带负载能力强,但其通频带宽相比于音频信号(电压)放大器要窄。
音频电压放大器其实就是常说的音频信号放大器,正如楼上所说,一般输出阻抗较大,带负载能力不是很强,但失真度比较小,通频带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