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受PWM干扰 求助

楼主(2012-09-07):
板上有300HZ  PWM  2组   做红外  出去转了一圈再接回来(线比较长)  但是现在发现 5V波形上明显叠加了300HZ波形 幅值在300mv左右 布线的时候已经很照顾这对走线了 基本上市单走 包地  请问这个噪声要如何去除

另外设备外接电机  电机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尖峰高频脉冲  透过开关电源到达系统5V 峰值达到11.4V  波形大概持续100us  加了TVS管6.8A 但无效 可能因为TVS是ns级的吧 那加稳压管更无效了  加了如下滤波电路 无效 差模滤波电容试了2组值 还是滤不掉  请教

网友A:
板上有300HZ  PWM  2组   做红外  出去转了一圈再接回来(线比较长)  但是现在发现 5V波形上明显叠加了300HZ波形 幅值在300mv左右 布线的时候已经很照顾这对走线了 基本上市单走 包地  请问这个噪声要如何去除
也许是驱动这对线的驱动电路带给电压的. 靠近驱动电路处增加退耦的吸收电容, 试试多大容量会明显好转.
第二个问题,可能要从整个系统分析传播途径了

网友B:
1、固定频率的300HZ是很容易滤除的,选择对应的电容即可。
2、马达的干扰因为频率范围比较宽,一般处理起来难一点,但你可以使用隔离电源,也就是说,控制板电源和马达的电源互相隔离,这样就好处理多了。

楼主:
嗯 第一个问题 也试了几种容值  这个干扰来自内部PI型就是这时候用的吧
第二个问题 电源本身就是隔离的开关电源 是透过电源传过来的

网友B:
嗯 第一个问题 也试了几种容值  这个干扰来自内部PI型就是这时候用的吧
第二个问题 电源本身就是隔离的开关电源 是透过电源传过来的
引用 楼主:

马达的干扰能透过隔离电源传输到你的控制单元电路?

如果是这样,那你这个电源可能质量一般。

楼主:
就是这么透过来的  离线式的ACDC模块  前面共模差模滤波压敏都没少 没滤掉 可能截止频率不对吧

楼主:
5V上 上3300uf的电容才能对低频有效果 这空间也不太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