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的接法请教

楼主(2012-09-07):
请教:EEPROM连接时复用DO,DI的方式怎么接?

网友A:
1.EEPROM千千万,不知道楼主用的啥。
2.DO DI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叫法,不敢妄自猜测。
3.谁跟谁复用?

网友B:
应该是把DI和DO连接,然后上拉电阻,然后串联电阻限流。

楼主:
为什么要上拉 为什么要串限流电阻呢,请3楼师傅讲的细一点

网友A:
为什么要上拉 为什么要串限流电阻呢,请3楼师傅讲的细一点
引用 楼主:

你还是告诉大家用的什么芯片吧,3楼的上拉电阻和限流电阻都是错的,道听途说学技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晕。

楼主:
这个电路的接法中为什么do,di复用时串电阻和上拉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图是9054的,eeprom接了上啦和下拉,有事为什么呢

楼主:
以上两个图纸高人解答一下 多谢了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坐等5楼老师解惑。
我生活中经常碰到这类人,劈头盖脸就说‘你错了’,但不给理由,严重伤害了我的心灵,打击了我的信心:dizzy:

网友C:
6楼的接法是对的,非常不推荐这样做,除非你的io不够用,你即使时分复用也不要这样做。2.2k可以改为1k电阻。

7楼的图也是对的,在一定条件下..
条件是:
可能 一
   1.单片机的io能推挽输出
   2.芯片的io也是推挽输出
   3.芯片的两个io永远不会冲突
可能二
    1.单片机io是推挽输出
    2.单片机io上连接这内部ad,接收的时候有ad采样来实现
可能三
    1.R19在原理图里有线路板上没接 话说好多板子上有好多很坑爹的元件没焊接

分析:可能一 没见过多少io推挽输出的芯片。。.话说这哥们的板子要求很高啦,速度要很高(否则丫蛋疼的弄个上拉+下拉有毛用啊),功耗不用考虑啦(丫弄的静态时5v下这俩电阻得1ma,工作起来起码5ma,哈哈)

可能二 这纯粹是闲的没事,胡乱猜想哈,我丫把数字信号转化成模拟信号来采,绝对是发烧了,或者蛋疼了,哈哈

可能三 这纯粹是找事,让你看不懂,故意让丫迷茫

话说,以上文字为感冒发骚之后胡乱猜想,不要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