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帮分析315M遥控电路

楼主(2012-09-07):
附件这个电路是抄自淘宝买的一个315M的遥控器的,发射距离比较远的。
本想找该遥控器制造商给重新设计的,可是联系了10来家买同款外形的遥控器的,没有一家内部线路板是和买的这家一样的,但是淘宝卖遥控器给我的只是个零售商,他也不知道最终厂家,就算给中介费,也提供不了最终生产商的联系方式,不能给我批量供货,也不能帮我重新设计遥控器线路板。
只能自己copy 山寨了。
但是从来没有这方面设计经验,只是copy了原理图,电阻值是对的,电感、电容值都是随便填填的。
麻烦又经验的给提供帮助,能否告诉我各个元件的作用和参数选择要领及工作原理。
谢谢!
如有可靠公司,也可合作。

网友A:
提供图纸 看看是神马

网友B:
后面发射增益的电路是自创的吧,工作的时候电流应该很大

网友C:
10年前,见过,号称直线距离有1000m,
发射时c3357很烫,只能短时间用

网友C:
如果单片机I/O允许的话,建议用2.4G,性价比可能更高,

网友(2012-11-08):
我有个电路应该比这个效果好,楼主可以联系我,有机会我们一起试试看。
QQ:549393405

网友D:
这种电路虽然采用两级放大,但是末级用的一个3357三极管,功率也大不到哪里去,顶多200mw,距离也只有300米的样子,如果真的要做到1000米,末级采用一个500mw的FET功放管比较好,我有这种电路,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191554802,电话15361821402.

楼主(2012-12-16):
后面那个是不是2SC3357,我也不确定,但是发射时,12V供电,电流能达到150mA左右

网友E:
我司有类似产品,可以帮助你搞定此项目,加QQ发给你照片
qq,1603528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