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有能实现输入3V,输出500V的芯片吗?

楼主(2012-09-08):
(无正文)

网友A:
LZ注定找不到你想象中的IC。。。
功率级别?
多级升压;升压,推挽。

网友B(2012-11-03):
估计目前还很难实现这样的方案,并且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吧,能说说是什么具体的应用?相与学习下。

网友C:
用变压升压+倍压整流比较好

网友D:
电流需要多少呢?
你可以买个电蚊拍,参考电路,变压器 倍压上去。

网友E:
NTM0572SC可以最高输出+/-72V

网友F:
不是单芯片可以完成的,还要看你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