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I TLV2464低功耗轨到轨输入输出

楼主(2012-09-08):
TI精密运算放大器TLV2464是具有高输出驱动能力,且具有【轨到轨】高性能输出的低电源工作、带关断功能的四运算精密放大器。这种轨到轨的动态范围和高输出驱动连接使得TLV2464常常作为模数转换器的缓冲。需要注意TLV2464要求低电源,正负电源电压差不能超过6V。其引脚如图1所示。
该TLV246x是一种低功耗rail-to-rail 系列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专门为军工级、高要求工业级便携式工作应用设计之运算极品芯片.
除了高密度电路外.规定工作温度范围扩大 (T A = – 40°C到125°C)为
使用在工业控制和汽车系统,并达到在军用温度范围  (TA = – 55°C以125°C)在军事系统中使

网友A:
TLV2464  TLV2460    TLV2461    TLV2462    TLV2463    TLV2465
Number of Channels  4     1     1     2     2     4
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5V=10)  2.7     2.7     2.7     2.7     2.7     2.7
Total Supply Voltage (Max) (+5V=5, +/-5V=10)  6     6     6     6     6     6
Iq per channel (Max) (mA)  0.575     0.575     0.575     0.575     0.575     0.575
GBW (Typ) (MHz)  6.4     6.4     6.4     6.4     6.4     6.4
Slew Rate (Typ) (V/us)  1.6     1.6     1.6     1.6     1.6     1.6
Vio (25C) (Max) (mV)  2     2     2     2     2     2
Offset Drift (Typ) (uV/C)  2     2     2     2     2     2
Vn at 1kHz (Typ) (nV/rtHz)  11     11     11     11     11     11
IIB (Max) (pA)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CMRR (Min) (dB)  66     66     66     66     66     66
Rail-Rail  In/Out     In/Out     In/Out     In/Out     In/Out     In/Out
Thermal Shutdown  No     No     No     No     No     No
Shutdown    Yes         Yes     Yes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C)  -40 to 125,0 to 70     -40 to 125,0 to 70     -40 to 125,0 to 70     -40 to 125,0 to 70     -40 to 125,0 to 70     -40 to 125,0 to 70
Pin/Package  14PDIP, 14SOIC, 14TSSOP     6SOT-23, 8PDIP, 8SOIC, 8TSSOP     5SOT-23, 8PDIP, 8SOIC, 8TSSOP     8PDIP, 8SOIC, 8TSSOP, 8VSSOP     10MSOP, 14PDIP, 14SOIC, 14TSSOP     16PDIP, 16SOIC, 16TSSOP
Approx. Price (US$)  1.05 | 1ku     0.65 | 1ku     0.60 | 1ku     0.80 | 1ku     0.90 | 1ku     1.15 | 1ku
Rating  Catalog     Catalog     Catalog     Catalog     Catalog     Catalog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给整理成为表格吗?有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