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的TQFP32封装芯片哪里有卖?

楼主(2012-09-08):
手册和介绍了,都有这个封装的,可是现实中,却找不到,只要QFN32,业余焊接或者小批量,当然是TQPF32最方便啦。

网友A:
TQPF32买不到,估计100k直接厂家定能行。

楼主:
手册不能太信啊,唉

网友B:
免费派的开发板我因为脚少,弄得我底板一改再改,你还担心脚多?多焊几块就熟了.不难.

网友C:
我这边32PIN的,只有QFN封装。。。哈哈

网友C:
1# sszxxm 接受现实哦

楼主:
是的,我接受现实。
因为我的这个应用,只使用两个外设:用一个SPI口读取一个AD芯片的数据,然后处理,完了从RS232口输出,其它连个IO都不需要控制。主要是速度要求高,而且是工业应用,要可靠。其实用STM8也是可行的方案之一,不过万一后期修改,没有STM32来得方便。

网友C:
QNF也没什么不好的。用习惯就成

网友D:
看到淘宝上STM32F051有TQFP32的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C:
TQFP32  没货的。。。只有QFN  目前而言

哈哈

网友E:
武汉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