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组网】不同CAN波特率设备组网

楼主(2012-09-08):
现在存在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在一个CAN组网上 都是波特率20K的设备,但是设备在升级过程中要求波特率为100K
在我感觉上 总线上会出现错误帧 影响总线传输 通常的办法是采用网桥来隔离 但是想问下工程师们 从理论上分析下 这种不带隔离的方式 可行吗?

楼主:
欢迎大家来讨论呐~~

网友A:
直接相连肯定是不行的. CAN 也不象 USB 那样可以支持多种波特率.
别多想了, 用网桥吧

网友B:
你感觉错误帧    ?
不应该用感觉这个词啊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啊

不能有多种波特率

网友A(2012-10-18):
也可以用上层协议来支持, 通过命令通知总线各节点以修改波特率.
比较复杂的解决办法. 稳定性也不太好.

网友C:
方案1通过协议修改每一个节点CAN波特率,
方案2通过协议关闭非升级节点CAN,
方案3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