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99se安裝后,打不開不見,出現Access codes

楼主(2012-09-08):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你在输入SN的时候习惯性打钩了。

网友A:
你在把SN重新输入就好。

网友B:
安装有问题,我刚在装win7 64位里面装的能正常使用

网友C(2013-05-05):
引用 网友B:
安装有问题,我刚在装win7 64位里面装的能正常使用

我的也安裝不了,求指點~  99se 那裡下載?

网友D:
99se在WIN7下不能正常使用的,我的64位可以安装成功,但不能添加元件库,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