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转DC5V直流电源,求指点

楼主(2012-09-08):
原理图:
IC资料:
实测结果:
负载2A,纹波峰峰值150mV,纹波频率和SW输出频率一样430K;
反馈输入电压也存在90mV的纹波。
应该怎样减少纹波啊?
用了很多方法,在电感后面加大电容,纹波变化不大,
尝试在反馈脚并104,470p,均没太大变化,

我只要求纹波在50mV以内就行了

有人能提供更好的开关电源IC吗?输入电压24V,输出5V3A,12V1A

网友A:
后面用π型滤波吧。。。
电解用大点,并个4.7uF小电解试试

网友B:
PCB走线不好或者环路不稳吧?
像这种电路,输出滤波用两个10uF X7R陶瓷电容并联,纹波就可以到50mV了。

楼主:
3# lyjian 看来一定要用MLCC电容才行?我看芯片资料使用两个MLCC电容的,也看过MLCC电容替换电解电容的方法,滤波用途时,MLCC容量是电解电容容量的10%

网友C:
有在产品中用过LA8506的大侠吗,想在工控24v上使用,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楼主:
5# hflyer 现在还为能解决那个纹波大的问题,MLCC电容还没有收到。不过芯片发热都挺厉害的,我负载才2.5A,工作1小时,温度已经去到60度了

网友D:
我们有24V转5V的降压IC,电流可以做到5A,有需要可以加我QQ  1554910662

网友E:
用LM2596 -5V 试试吧

网友F:
纹波一部分跟输出电容容量有关,一部分跟电容ESR有关,两项都和电感值有关
你这输入电压太大了,所以纹波必然大
要减小纹波
1. 增大电感
2. 增加一两个大陶瓷电容(估计你这个电解电容的电容值应该足够了,但是增加电解电容降低ESR的能力太弱了)

网友D:
我们有SY8205和SY8204,输人4.5-30V,输出可以调,电流可以分别做到5A和4A,同步降压的,有意向可以加我QQ 1554910662

网友G:
可以用BM2586,5A的。

楼主:
9# luoyilin0503 LM2596-5V一直有用,但发热量太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纹波一部分跟输出电容容量有关,一部分跟电容ESR有关,两项都和电感值有关
你这输入电压太大了,所以纹波必然大
要减小纹波
1. 增大电感
2. 增加一两个大陶瓷电容(估计你这个电解电容的电容值应该足够了,但是增加 ...
引用 网友F:

增大电感我试过了,我加大到33uH,但纹波比以前大了十倍不止;
电容ESR问题我都有考虑过,但公司一直找不到低ESR电容来试,其实公司用的电容质量都不差的,其他开关电源都没有那么大的纹波;MC33063;SAI01都没有那么大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