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使用ts3usb30e模拟开关做为单片机USB口和串口的切换

楼主(2012-09-08):
使用ts3usb30e模拟开关做为单片机stm32的USB口和串口的切换,现在发现usb接口可以用,但串口无法收发。请问是什回事

网友A:
从理论上讲, 切换开关是可以把信号很好地切换, 会不会是电平匹配方面的问题

楼主:
之前是程序问题 无法收发 ,现在可以了
但无法使用isp下载 很奇怪

网友B:
电平匹配问题   不能使用ISP下载    要么是接触不良   要么是端口选择错误   自己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stm32的txd1和rxd1(串口1)是通过模拟开关接到sp232电平转换后与串口相连的,因为我测试过单片机发给电脑和电脑发给单片机都是正常的,但isp就是无法连接,很奇怪

网友C: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D:
两边电压是否相同?

网友E(2014-03-05):
看帖要回

网友F:
无法链接应该还是你的板子有问题,用表仔细再检查检查

网友G(2014-09-14):
LZ,ts3usb30e模拟开关切换USB口和单片机串口。实现了吗?能正常工作吗?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ts3usb30e模拟开关切换USB口和单片机串口。实现了吗?能正常工作吗?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请指点!~ ...

已经回复你了啊  没有问题滴 用stm32的usb和串口 可以正常切换

网友H:
参考下各位的意见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