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器件的封装可以用cad画好后导入么?

楼主(2012-09-08):
AD9中器件的封装可以用cad画好后导入么?懂得倒入框架图,但像封装是有焊盘的,焊盘的大小也是之前就画好的?谢谢!

网友A:
可以导入,焊盘大小一样,但只是框图,到了AD09里还是要重新找封装,可以提供参考

楼主:
不怎么明白啊, 2# 沈伟平1 这是我用cad画的sot223封装,导入pcb后复制到pcb库,然后放上焊盘就可以?

网友B:
是的,但是有些封装可以不用导入直接画。画的时候主要是看一些尺寸和位置。cad里面将关键尺寸标注详细点,在AD里面画封装还是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