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2-09-08):
A device attached to the system is not functioning.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原因?

楼主:
我用了中断传输模式,在没有进行读中断传输的数据前,EZ-Control panel的VendReq是可以发送用户请求的,但是当读完中断传输模式传输的数据后,就不可了,出现下列提示

网友B:
很多时候这只是为了让愚蠢的编译器产生你所需要的汇编而已。

网友C:
VID与PID与驱动程序的VID、PID吗?

网友D:
VID与PID的驱动程序的INF中的VID和PID一致才能使器件识别,那你的器件和PC机连上了吗?

网友E:
没连上不会这样吧,呵呵

楼主:
VID和PID与驱动不一致的话,在设备管理器中就看到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不会这样吧

楼主:
哎,谁知道呢

网友G:
这是控制面板的一个显示,意思是,你发的命令设备没有正确响应,即便设备响应了也没有正确应答,实际上,你随意给设备发一条不支持的命令,或者发个命令让设备长时间不退出循环,都会有这个响应。

网友E:
没看控制面板的源程序,估计是设备超时,NAK等错误都会造成这一现象。

网友H:
你重点看一下响应这条厂商命令的固件程序,一定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I:
出错之后,你再发其它正确命令,固件依然还是可以响应的。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