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什么语言

楼主(2012-09-08):
请教各位高手,MSP430用什么语言比较好,有哪些指令?

网友A:
我就知道c语言

网友B:
提问有点深度好不好!

网友C:
430是精简指令集
现在流行用C

网友D:
晕倒,汇编肯定没问题,C肯定也没有问题,如果是用IAR FOR MSP430的话,还可以用C++,但首先你要会。

多数会选择汇编或者C,其中选择C的会更多一些。

网友E(2013-01-03):
要是能用chinese语言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