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桥震荡电路问题

楼主(2012-09-08):
我用multisim仿真文氏桥,可以仿真出图形,但是搭建实际电路却不起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加入这个论坛,请大家多多指教,这个问题比较着急。。。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这个问题我郁闷好久了,为什么仿真好好的,实际电路却不行,虽说仿真比较理想,但是也不至于实际电路就不起震啊,起码有个相似图形也好了,郁闷死了,好长时间也不知道问题,不知哪位前辈可以指点一下,小女子感激不尽!!!

网友A:
用正负电源

楼主:
就是4端接-12V吗?我试试看,谢谢!总算有回音了,感动。。。

楼主:
我加了正负电源,可以起震了,但是输出电压很小,为mv级别,而且没有负的波形,是底部失真太大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A:
放大倍数太小

楼主:
但是文氏桥的要求不就是稍微大于3就好了吗,太大的话不会失真吗,而且我么有负的波形是怎么回事呢?意思是不是我的运放没有放大负电压,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最后的电路怎样的发个单电源运放供参考。运放可用LM358代换。

网友C:
把那个1.4K的电阻变大,在2K左右。如果不振,线路又没有问题,那就把那个1.4K电阻变大呀,直到振为止,消顶了,再减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