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EIL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2-09-08):
请问各位大虾,我在自己的电脑写的程序可以通过KEIL的编译的,但是换另外一台电脑编译却不能通过,重装keil也不行,定位到keil提示的错误的地方,也找不出哪里有问题?请部大虾,这是怎么回事吖???急

网友:
刚好最经在写有关C和汇编混合编程的程序,个人猜测是函数的形参太多了,51的寄存器不够。
但只是个人猜测啊

网友A:
NO 你应该是声明了外部变量 与这个函数定义 冲突了。 参数多少不相同。

楼主:
但我在自己的电脑上编译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吖。换电脑就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就定义了四个形参喔,我还有定义6、7个的吖

网友A:
如果是换了电脑 只能说头定义 的路径 你没弄好  很好解决 就是查找所有文件 找相同的函数

网友C:
参数不对。

网友D:
命名有中文吗?

网友D:
display_cnasc   _diaplay_cna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