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的四层板,在地层铺上地,不是花焊盘连接!

楼主(2012-09-08):
allegro画的四层板,在地层铺上地,本应该是花焊盘连接,我建过孔的时候inner layer用的就是flash,但是实际上铺地后,覆铜和Via是直接连接的,是否我什么地方设置不对呀?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如果你确定你做了FLASH的话
你试试setup---drawing option---display---thermal pads
看看有没有花焊盘
在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的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中可以设置连接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多谢您了!!!O(∩_∩)O~祝工作顺利,生活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