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过读取它的温度值进行温度补偿吗

楼主(2012-09-08):
谁用过"Die Temperature”模块啊?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可以通过读取它的温度值进行温度补偿吗?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B:
在psoc creator首页可以找到

楼主:
哦,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在"Find Example Project中,"Project Name" 下面输入你想要的例子全都可以找到。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C:
Die Temperature 主要是为内部 SPC 提供温度参考的。 SPC 主要用来控制内部 Flash/EEPROM的擦除和烧写操作。 当温度有变化时 SPC 会根据温度的变化调整 Flash/EEPROM 擦除和烧写的速度,确保操作正确。

Die Temperature 的温度误差为 正负5°, 基本不考虑用它做温度测量。 关于如何使用,可以参考该模块的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