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开关电源开关单片机会出现死机的现象

楼主(2012-09-08):
SH69P21(8脚封装)反复上电的时候会死机,我第一次用这款IC,在测试的时候反复开关电源开关,单片机会出现死机的现象,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你设置的复位电压是?

楼主:
我设定的复位电压是4.0V,复位脚设置成IO口

网友B:
死机是什么意思?可否分析一下,是程序飞掉了?

网友C:
呃。。。还是振荡器不振了?

楼主:
程序没有反应,不开机,程序没有跑飞,我使用的是内部晶振,如果有开机正常的话,一定会有相关的口输出现象

楼主:
及时就是跑飞,系统也可以通过外部现象看出来的

网友D:
我觉得 象跑飞,你用了pin reset么?试试

网友B:
那么就是程序没有跑?

网友E:
vdd什么正常么?

楼主:
正常,还有我发现IO口也不是很稳定,在设置成输入高阻1的时候,用手摸IO口会不稳定

楼主:
所以我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F:
我觉得 象跑飞,你用了pin reset么?试试
引用 网友D:
对,你试试

楼主:
果然,结贴

楼主:
多谢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G(2014-09-03):
按俺的经验,应该是MCU复位不成功,程序根本就没跑起来,反复开关电源,俺也试过这种情况。
验证方法:
    可以改用外部振荡,出现死机时,测试振荡器是否起来振,
1、如果不起振,就是MCU复位不成功,要从硬件方面入手改善;
2、如果起振后,就要从配置和软件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