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OOST电路同步整流问题,谢谢!!

楼主(2012-09-08):
请问图中的Q2位置使用上是否恰当,红色和蓝色线分别是开关管Q1开通和关断的电流方向,本来想用PMOS,但是反应太慢了。谢谢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好像没错

网友B:
目的 为了代替二极管 减小功耗
MOS管 你画错了吧

网友C:
貌似可以。。。

楼主:
十分感谢上面三位的回复啊
今天花了E天时间搞,。。。。都没有成功啊。。。。

网友D:
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方向反了

网友E:
反应慢加个续流二极管吧

楼主:
多谢以上多位的回复,内部二极管画的反了,那么回路是一直通,所以不行了,
后来换成无内部二极管的MOSFET,外加一只如图的二极管,虽然可以升压,但是Q1发热十分严重,
经百度,是导通时间重叠了,驱动Q1的Vgs和实际Ids电流有时间延时。

本来是想将最低11.2V---13.5V的电压升压到14.1V,电流均值2A,最大3A,发觉功耗就在这里Vdiode*2A = 1W,十分不甘心才想出这样的主意...

再谢各位!挂2天后结贴。

网友C:
可不可以直接从主驱动信号上取驱动

网友F:
以前看芯片的框图好像控制信号是从PWM反向来的,参考一下降压的ISL6420,或者直接买同步的控制器使用

网友G:
要是这样就成了同步整流,那做同步控制IC的公司一个都卖不掉。

网友H:
要是这样就成了同步整流,那做同步控制IC的公司一个都卖不掉。
引用 网友G:

虽然这看上去不对,但楼主还是挺有想法的,至少我就从未想到过把二极管放在低端。

楼主这么做有两个问题:
1,割裂了整个系统的参考地,这看上去很奇怪;
2,楼主的电路无法控制死区时间。

网友I(2012-11-26):
建议直接使用同步BOOST的IC,这样驱动的设计就简单多了。
http://www.ti.com/tool/pmp2631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61031.pdf

网友J(2014-05-07):
我也是在做这个,麻烦想问一下同步整流的同步时钟信号电路怎么设计啊?

网友K:
貌似MOS管一直在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