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射频模块

楼主(2012-09-08):
(无正文)

网友A:
nrf905还是比较不错的,比特率最高50kbps,传输语音应该够用了,频段好像是在433MHZ左右,属合法频段范围,3.3v供电,空旷地传输大概1200m左右,而且功耗很低

网友B:
搜无线模块就可以找到了,如果不是大量使用,最好用成品,自己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