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WINCE装不上?请较高手

楼主(2012-09-08):
我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地装,当装好开机页面后,安装WINCE的内核映像,教程要求把开发板设置为NAND 启动,在超级终端下按住键盘的空格键,重起开发板,出现UBOOT的下载画面。可是我按以上操作,超级终端最后显示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1 seconds.就不再动了,根本过不了UBOOT的下载画面,试了几次,不知道原因,求解释。

楼主:
我安装的是WINCE5.0,板子是GT2440

网友A:
没别的招,多看看开发板手册,看看自己哪步不对,然后给他们的技术支持打电话

网友B:
先确定板子是否正常,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如果没有思路,也只能找他们技术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