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丢失

楼主(2012-09-08):
(无正文)

楼主:
有时只能采取查询的方式

网友A:
改 为F2407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B:
应该同DSP无关

网友C:
建议你将中断服务程序简化看一下。

网友D:
如果是程序本身问题的话,一段一段代码尝试

网友E:
楼上说得对,多做几个节点

网友F:
还是用查询的方式吧。

网友G:
是不是中断没有清标志位呢?

楼主:
我再看看,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