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如何批量换封装?

楼主(2012-09-08):
原理图上共有40个电阻,都已经有封装了,现在想将其中的30个电阻换个封装,怎么做?:handshake

网友A:
困难,还是一个一个的快。

网友B:
先选中要修改的一个其中元件,然后按shift+f,出现光标后再点击该选中的元件,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内设置进行批量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试了下,楼上这一招不错!对单个或全部同类元件很好用!若40个电阻能一次性选其中的30个吗?

网友B:
这个没研究过……

网友:
试了下,楼上这一招不错!对单个或全部同类元件很好用!若40个电阻能一次性选其中的30个吗?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能,最起码我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先40个同时改下,然后再单独手动改下其中的10个的封装。

楼主:
应该不能,最起码我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先40个同时改下,然后再单独手动改下其中的10个的封装。
引用 网友C:
[/quote

嗯,我现在就这么做了,谢谢!

网友D:
这是 AD 和 PROTEL 区别的操作, 应该是选择相似器件, 然后再修改

网友E:
不知道AD可不可以像PROTEL 99一样有一个列表,在表格里面复制粘贴修改封装.....

网友F:
LZ很不厚道,3L都给出答案了,还无满意答案结贴:lol

网友G:
根99一样

网友H(2012-10-19):
:lol看到答案了

网友I:
应该没有楼主想要的一次改方法

网友J:
批量选中40个后,再按住SHIFT,去选择10个不行了吗?
不过呢,改封装还是原理图中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