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成功率低于50%

楼主(2012-09-08):
DSP电路板成功率低怎么办

网友A:
连接和底板没问题吧

网友B:
有时DSP同C
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

楼主:
连接和底板均无问题

楼主:
有时DSP同C
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
引用 网友B:
是啊,如何避免呢?

网友C:
看来你的硬件设计可能有问题,不应该这么小的成功率。我们的板的成功率为95%以上。

网友D:
对,很大的可能是电路板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D:
还有可能是工艺不合格。

楼主:
唉,那我再看看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
这个你得先排除人为的原因,如果成功率还很低的话,那就是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了,这样的话,你得从你硬件电路的原理上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