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管压降小的双向可控硅

楼主(2012-09-08):
求管压降小的双向可控硅,越小越好,想通过可控硅来控制一个幅值为-20V~+45V的信号,电流小于15ma

楼主:
本人没用过可控硅,不知道有什么型号合适,还请大家介绍一下

楼主:
还有,可控硅的管压降看哪个参数?结壳热阻是什么

网友A:
这种小电流应用可以考虑MOSFET固态继电器,导通电阻零点几欧到十来欧

网友B:
可控硅不可能压降很小,一般都在1.4~2V之间。在高压大电流时,MOSFET比可控硅损耗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