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高手指点USB通信

楼主(2012-09-08):
USB通信搞了几天没一点头绪。求高手指导啊!!:'(QQ:283362256
跪谢

网友A:
网上有些应用笔记
http://www.cypress.com/index.cfm ... icationID=0&l=0
目前卡住你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网友B:
是呀,楼主可以多描述一下,关于USB,坛子里可是能人辈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我刚开始接触不久,不是非常了解USB,PSoC上提供了的API也确实省了不少事儿。但是我遇见一个很不解的问题:我按照datasheet配置了usb控件,然后代码是用的自带的例子,烧好以后会出现这种情况:creator不打开时,把开发板插在电脑上,用bus hound找到device里面对应的设备是未配置的,capture里面有三个get description和一个set config,然后在send commands里面显示的只有type为control的端点0;当creator打开时,bus hound找到device里对应的设备就变成了配置的情况,capture里会刷出一大片的get description,在send commands里面有各个端点,但是跟我设置的有点出入。    总的来说就是creator打开和不打开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          另外我想实现的就是一个能够在主机需要的时候让设备发回一个指定的数据就行,希望大神有所指点!  跪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我刚开始接触不久,不是非常了解USB,PSoC上提供了的API也确实省了不少事儿。但是我遇见一个很不解的问题:我按照datasheet配置了usb控件,然后代码是用的自带的例子,烧好以后会出现这种情况:creator不打开时,把开发板插在电脑上,用bus hound找到device里面对应的设备是未配置的,capture里面有三个get description和一个set config,然后在send commands里面显示的只有type为control的端点0;当creator打开时,bus hound找到device里对应的设备就变成了配置的情况,capture里会刷出一大片的get description,在send commands里面有各个端点,但是跟我设置的有点出入。    总的来说就是creator打开和不打开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          另外我想实现的就是一个能够在主机需要的时候让设备发回一个指定的数据就行,希望大神有所指点!  跪谢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开发板?

楼主(2012-10-13):
6# jxin cy8ckit-030 psoc3 development Kit

网友B:
印象中cy8ckit-030好像USB只是用来烧程序的,没有涉及到USB通信,你是程序烧写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