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网频率

楼主(2012-09-08):
(无正文)

网友A:
加上光耦好一点

网友B:
因为 P1、P2、P3口 内部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C:
是不是信号太弱啦

网友B:
测电网信号频率不用这么复杂,用电阻降压+光耦隔离就行。

网友D:
测一下2脚和3脚的波形就有结果了~

网友D:
还有,小朋友,仿真毕竟是仿真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E:
仿真的结果是代替不实际的电路的,别被仿真的结果迷惑了,要真正搭电路,

网友F:
用光耦+74HC14电路,或者变压器加7414,KISS

网友G:
你去看看IO口内部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H:
楼主,信号地跟电源地需要进行隔离的,出现那种情况,跟着两个地线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