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的干扰

楼主(2012-09-08):
我的STM32F103通过电脑USB供电转成3.3V使用,开/关日光灯程序就跑飞了。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呵呵, 日光灯起动瞬间, 有很强的电磁干扰.
不过 STM32 还是蛮强的, 应该不容易受干扰. 估计电路上也有些问题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地电位瞬间波动很大。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B:
电源及地线串小电感,并联104瓷片电容

楼主:
请问楼上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应该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不会干扰这么大的

网友D:
正常情况是不会有这么大干扰的

网友E:
LZ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F:
想办法滤掉了,把电源部分设计稳定

网友G:
希望楼主在电磁兼容上多下点功夫,电子产品最难的是如何满足电磁兼容性和良好的稳定性

网友H:
程序代码也需要检查,有时候代码写得不好也容易造成跑飞。
如果想弄清楚是不是硬件问题,可以用最简单的代码,比如只做LED blink

楼主:
谢谢这么多网友关注。我看了一下硬件。STM32的几个电源忘了接104的电容到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I:
电脑USB转换出来的3.3V都会有这么大的干扰?

楼主:
是呀。我是电脑USB转换出3.3V给STM32使用。

网友J:
是不是你电脑外壳没下地?或换了电脑的电源哈哈...看看电源(USB转3.3)和PCB吧.

楼主:
最后还是用看门狗来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