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两个语音是否相同?

楼主(2012-09-08):
(无正文)

网友A:
给个起始信号,就比较呗!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可以采样存储,然后比较信号啊

网友C:
我认为可以比较两路语音信号的频谱。因为语音编码中即使两段语音信号波形完全不同,也可能是由不同的激励信号通过相同的参数模型得到的,二者仍然表示同样的语音信号。可以试一试。

网友D:
LS说的比较有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E:
我感觉通过傅立叶波形分析可能比较可靠   主要思想是将我们需要比较的一段时间之内的声音采集存储起来  然后通过快速傅立叶变换  将连续的波形拆分为多个时间段的波形   然后进行比较   这种方法个人觉得比较可靠

当然算法需要高效简洁   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F(2012-10-15):
Euclidean 可以的。你可以参与一下PESQ怎么给语音音质评分的,如你得到MOS值是4.5,那就说明二个语音一模一样的。

网友G:
LZ的意思应该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下测得的同一个人说的同一段语音吗?

网友H:
七楼讲得有道理。

网友I:
可以算下频谱距离.
什么Euclidean, Itakura, Itakura-Saito, COSH都试一试

网友J:
好像有点复杂,跟着一块学习啦

楼主(2013-01-28):
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给的有益建议,受益非浅啊,结贴了,学习中

网友K:
提取两路语音信号的多种特征,然后比较。如果信号多的话就可以利用分类器了,更准确。

网友L:
长见识了,呵呵,大家的方法都不错。

网友M:
信号处理,比较两路语音信号的频谱

楼主:
楼上各位都很有见解,学习了,受益非浅啊,结贴给分,不好意思的是分给少了,

网友N:
长见识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分享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