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些好的软件,谢谢了

楼主(2012-09-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没有接触过。帮顶一下!

网友B:
这方面的软件倒是没有用过,但是你实现得了解语音识别的原理:
1.训练(Training):预先分析出语音特征参数,制作语音模板(Template)并存放在语音参数库中。
2.识别(Recognition):待识语音经过与训练时相同的分析,得到语音参数,将它与库中的参考模板一一比较,并采用判决的方法找出最接近语音特征的模板,得出识别结果。
3.失真测度(Distortion Measures):在进行比较时要有个标准,这就是计量语音特征参数矢量之间的“失真测度”。
4.主要识别框架:基于模式匹配的动态时间规整法(DTW:ynamic Time Warping)和基于统计模型的隐马尔柯夫模型法(HMM:Hidden Markov Model)。

网友C:
讯飞语音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