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DO应用经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08):
经验在哪里???

网友B:
楼主么有上传附件啊???

楼主:
抱歉附件没有上传上去,忘了检查了,现在补上

网友C:
LDO设计经验一则

上网时间:2009年09月06日

LDO后需要加稳压管么?大概大家都认为不需要这个东西,其实这个问题主要和系统设计有关。
在汽车电子12V系统里面,所有的开关接口是12V的,分为Active High 和Active Low。两种开关类型检测如下:
我们一般认为开关有导通电阻和开路电阻。对于线束来说,也存在着对电源和对地的电阻。
ACTIVE HIGH

ACTIVE LOW

在电路工作中,因为汽车电池电压范围比较宽9~16V都属于正常值。因此无可避免的,在低成本设计条件下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势必会让MCU得到的电压超过VCC电压。因此就存在的一个注入电流,从12V系统注入VCC电压。
这个在5V系统负荷大的情况下,不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负荷比较小或者处在休眠模式的时候(为了省电,总是要在常态时候关掉一些负荷)

如果注入电流比较大,很容易在后面的Bulk电容上形成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为了保护电路可以采取5.5V的稳压管保护MCU和后面的所有5V供电的芯片。
缺点不多,就是增加了一部分静态电流,不过在小于5.5V的时候,稳压管电流也不大。